[ZLG-ARM] 新手请教IAP?

楼主(2008-02-29):
大家好:
   本人刚学arm跑了点easyarm2210的实验,目前在做一个图像识别的项目,我要将第一次识别提取的图像参数存在2210开发板的片外flash里(2210没片内flash),以便以后拿出来和再次输入的进行比对.但由于是新手,听人说将数据存入flash要用IAP指令,故想问下:
1.我知道用户代码要烧进flash,那我提取的参数是不是一定要用IAP呢?

2.IAP和周工教程上的flash编程操作是不是一回事啊?

3.周工有没相关资料让我了解下IAP啊?

谢谢真心指教者!!!!~~

网友A:
外部flash用不到IAP吧?

网友B:
回复如下

huangbingg,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IAP主要是针对片内Flash,对于片外Flash不能使用IAP;
     2、您可以使用外部存储器控制器(EMC)把数据存储在片外Flash中。

                                              By zlgarm_wuzhijian

网友B:
回复IAP问题

huangbingg:
      您好!
1. 首先请明确:通常认为的IAP(在应用编程)接口函数是由NXP芯片公司固化在芯片内部的代码,只有具有片内flash的芯片,才能使用芯片固化IAP函数.
2. 如果您要对目标板的片外flash进行操作,请您自己编写相关的IAP代码.
3. 周立功公司所提供的IAP例程,是直接调用芯片固化好的接口函数,因此只能在具有片内flash的芯片上操作.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关IAP操作的知识,请参考周立功公司所提供的<<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一书中的相关章节.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再追究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要确定下:

1.也就是说我要将数据存入内部Flash,一定要用所为的IAP吗?
2.3楼说的用EMC在么实现?能祥细点吗,很急,谢谢!!!

楼主:
请周工出来说话???

周工好
     4楼周工说:"周立功公司所提供的IAP例程,是直接调用芯片固化好的接口函数,因此只能在具有片内flash的芯片上操作."
      那你说我这本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上364页的软件命令时序算社么,不是IAP吗?
   而我配套的easyARM2210上实验3.16正是按此命令时序表来对SST39VF160进行全片擦除的,但2210没片内flash,只有片外flash!!!!
    则么解释???

网友B:
再回复IAP问题

huangbingg:
         您好!
1. 很抱歉!周六下午到周日,是公司的休息日。因此不能及时给予您回复,请谅解!
2. 请明确:通常所指的IAP(在应用编程)程序,是固化在芯片内部的代码,它可以提供给用户一个接口,从而直接使用此接口来实现在应用编程。换个角度讲,即是它可以满足用户不需要自己编写具体操作片内flash的代码,而可以简便地实现在应用编程!
3. 因此,在实际运用中,如果您不使用芯片固化的IAP代码,而要自己操作芯片的内部flash,并且您能准确掌握此款芯片的内部flash详细数据资料,完全可以自己编写操作内部flash的自己的IAP代码。但这样的工作,将会需要更多的技术知识。
4. 此外,请您确认:easyARM2210上实验3.16例程,是使用EMC控制器来实现对外部的flash(SST39VF160)编程,此也可谓“在应用编程”,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调用片内固化IAP代码例程。
5. 请注意概念的清晰化。您所指的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上364页的软件命令时序,是有关SST39VF160(Nor Flash)的器件操作时序,并非IAP代码时序,书中有具体描述,请注意分清楚。
6. 有关EMC部件的具体使用与配置,限于篇幅,未能在版面上给予具体回复。如果您有兴趣,请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的5.6章节(185页),也许您会在此找到您想要的具体答案。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谢谢

感谢周工如此细心的回答

网友C(2008-04-14):
easyARM2210上实验3.16例程,是使用EMC控制器来实现对外部的flash(SST39VF160)编程,此也可谓“在应用编程”,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调用片内固化IAP代码例程。

但是我把3.16例程程序固化到片外FLASH就不能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