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COS中断问题

楼主(2008-03-03):
周立功公司的技术支持,你好:

     请教一个UCOS中断的问题,上次发贴问了在不调用内核函数时,是否可以采用前后台下的中断写法,你们建议是最好不要。但是我看在你们的移植代码中,定时器的处理好像也没有按照UCOS中中断的写法来写,不知是基于如何的考虑呢?

     另外向请问一下:如果采用ULINK,可不可以直接向ISP那样来下载HEX文件。

网友A:
UCOS

qiqiang  您好:
   您可能没看清楚,对于定时器及其其他中断的处理,都是在IRQ.s文件里,通过中断句柄的方式提供给UCOS内核来管理的,请仔细查看。由于定时器0提供UCOS运行时的节拍,因此其与其他中断处理程序不同之处在于,其处理过程不能被打断。
   ULINK可以直接来下载HEX文件的。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