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选购什么样的232转485转换器疑问

楼主(2008-03-03):
我想在电脑里直接操作变频器就要用到232和485之间的转换,请问应该选择哪一种价廉物美的产品比较合适。

网友A:
到那些电子配套市场,很多的

网友B:
自己做

要买吗?网上一堆电路图,买点元件在万用板上焊一个就行。

网友C:
RS232

wawayuxc 您好:

       您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查询购买现成的嵌入式隔离RS-485收发器。
  如:RSM485CT,详细应用及性能请见下面连接。

     http://www.embedcontrol.com/products/rs-485/rs-485-gl.asp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