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周工推荐!

楼主(2008-03-04):
周工好:
      菜鸟我想用easyARM2200做个图象识别的项目,用的是LPC2210芯片,只有片外flash,除了用来烧代码外还要存些图象提取的参数进去,问:
1.该选用你们给的哪个工程模板来做啊??
2.还有,存参数进片外flash我要知道你们开发板上片外flash的扇区分部,你们貌似没给我这方面具体资料??
             谢谢!!~~

网友A:
回复如下:

huangbingg,您好!
    关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您可以直接使用光盘提供的模板;
    2、您可以在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第1章数据手册英文数据手册找到SST39VF1601数据手册。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没啊

周工好:
      很报谦,在你们的SST39VF1601数据手册里我找不到片外flash的扇区分部
       信息,你能否说的祥细点?或着把它截下来让我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如下

huangbingg,您好!
    SST39VF1601扇区结构统一为2K字的规格。在数据手册Sector/Block-Erase Operation处有说明的。

                                   By zlgarm_wuzhijian

楼主:
...

那我要存代码和数据总要分下扇区吧,哪里放我的代码,哪里放我提取的数据,那你没告诉我每个扇区对应的开发板上实际地址,就和我讲 "SST39VF1601扇区结构统一为2K字的规格"我则么用啊?

我理解是不是说:
1.假如我用开发板Bank0,从80000000开始及之后的2M空间每2K为一个扇区,然后我自几算下?比如第一个扇区存数据,之后放代码这样可以吗?相应的启动代码要则么改?
2.80200000到80ffffff为保留的吧,空的?然后到81000000开始就为Bank1了吧,以此类推?

谢谢周工 本人菜鸟 最好能祥细点 万分感激!~

网友A:
to huangbingg

huangbingg,您好!
    抱歉,SST39VF1601数据数据手册确实没有提到扇区分布地址,建议您参考一下SST36VF1601数据手册,SST36VF1601数据手册有提到扇区分布地址,只是SST36VF1601的扇区是1K字的规格。

                                        By zlgarm_wuzhijian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啦  那请问我的理解对吗:假如我用开发板Bank0,从80000000开始及之后的2M空间每2K为一个扇区,80200000到80ffffff为保留,不能用;然后到81000000开始就为Bank1了吧,以此类推?

楼主:
接上

我开发板是easyarm2200  LPC2210芯片(没片内flash的哦)

网友A:
to huangbingg

huangbingg,您好!
    Bank0可以寻址0x80000000~0x80FFFFFF,0x81000000开始就为Bank1是对的。对于外部存储器控制器更进一步的详细内容您可以参考光盘的教材或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一书。
                                          By zlgarm_wuzhijian

网友A:
LPC2214

huangbingg 您好:

     在EasyARM开发板里数据手册中有该芯片的汉语说明手册,您可以仔细查看。至于关于扇区分布图,您可以到该芯片的官方网站查询,看有无说明。
     SST39VF160芯片的扇区大小为4KB。地址分配就按照您所说的从0x8000000开始,每4KB地址分一个扇区,代码应该从0x8000000开始存放,最后再存图片数据,启动代码用户不用修改,直接使用即可。
     关于第二点您说的是正确的。其Bank分配就是以此类推的。
     如果您要在应用中对SST39VF160写入数据的话,就要按照其说明手册按照一定的命令要求去做。
                                               by 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恩  谢谢  明白了!!!

感谢两位周工不厌其烦的教本菜鸟!!!

楼主:
又有新问题啦

周工好:
     10楼您说:"从0x8000000开始存放代码,最后再存图片数据",但我刚听说:"正常来讲是程序不能即在flash运行又对Flash操作的,因为Flash存储器在写或擦除操作过程中不可被访问,则么还能执行我的代码呢?"

请周工解释下则么回事???谢谢!!

楼主:
周工在不??

小弟呼叫周工!~~~

网友A:
flash做代码和数据存储

huangbingg 您好!
     您如果需要flash既要存放代码有要存储数据,您就需要对您代码的大小有比较清楚,不能在代码所在的扇区存储数据,在存放数据时时可以通过选择扇区命令来实现。
                                 By zlgarm_lijintao

楼主:
周工好

恩  我的代码大小则么看我还没这个概念啊,能教我吗?
    而代码大小明确后,若是片内flash的话就可以直接用IAP在运行代码时存数据了吧?

网友A:
huangbingg,您好!

1. 编译后,可以通过编译器查看代码信息。
2. 是的。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网友A:
flash

 huangbingg  您好:

   上面说的图片存储,指的是数据是静态,已经有图片数据了,编程进去的,因为从您前面说明当中无法知道是否是在线存储图片数据的。
   如果想在外部Flash里及运行程序又要实时存储图片数据,则相对要复杂些,除了要按照该Flash的编程要求写入数据外,还要对运行程序进行移动,将要运行的程序搬移到其它地方再去运行,等编程成完之后,再回到外部Flash里执行程序。
   这个只是一个思路,具体实现您还要自己查看相关书籍解决。
   一般建议,用户用另外一个Bank来专门做实时数据存储,这样不但快,也简单,省去了不少麻烦,安全性也最高。
                         by 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两块Flash?

谢两位回答,再追究下:
  我要做的是图象识别,即通过我的传感器和LPC2210通信,先用相关算法提取第一组图象特征参数并存入Flash(这样掉电后还在),此后算法提取我给的另外图象的特征参数与原来存入Flash的进行识别,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在线存储图片数据?就是17楼说的"外部Flash里及运行程序又要实时存储图片数据"?
注:我要存的数据是通过第一次程序运行后产生的,供以后拿来做比对!!

另外我开发板是easyARM2200系列,芯片LPC2210没片内Flash,但有四组外部Flash,所以象你说的用其中两组外部Flash分别烧代码和存参数?

网友A:
huangbingg,您好!

可以象您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外部Flash储存程序,另一个Flash存储参数和图片。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