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周立功的《深入浅出ARM7》中,影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5):
在周立功的《深入浅出ARM7》中,经常提到影射,“影射”是什么意思?

楼主:
通俗地说,“映射”等于“分配”对吗?

通俗地说,“影射”等于“分配”对吗?
另外,在脉宽调制器那部分,映像寄存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回复如下

lsj198111,您好!
    其实就是分配的意思,如果您对这个概念不清楚,那么很可能对存储器重映射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么顺便也将这一概念解释如下:
    PS:建议您以后在我们公司的BBS上发帖,这样可以得到最快速和最高质量的回复。我们一般不在21ic BBS上进行下面的这种文档级回复。

网友A:
回复如下

lsj198111,您好!
     对您的问题作如下解答:

网友B:
“影射”就是“含沙射影”,哈哈

网友C:
用英文remap可能会更好理解些

网友D:
高中代数里的概念

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