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2138 UART0查询实验,为什么P0.0_TxD0不能和TxD0连接?

楼主(2008-01-29):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如果和TXD0和RXD0短接的话,发送字符会接受不到;而不短接的话,就可以顺利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看不懂!

楼主:
UART0

说明:板子上JP6-2是连接2138的P0.0,JP6-1连接SP3232,JP6-3是置空。
我的理解是:jp6-2置空的话,它就没有和串口相连,它就不能和pc通信,可是事实是确能通信,这个很奇怪!

网友A:
UART

herocsz 您好:

  您的意思是这样吗“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如果和TXD0和RXD0短接的话,发送字符会接受不到”
  首先您的连接有问题,应该是TXD0连接P0.0 TXD0,RXD0连接P0.1 RXD0,这样才可以正常通讯。
  在有些情况下,确实不用连接也能接收到数据,不过此时收到的数据当中会有很多错误,这个主要是耦合或干扰造成的。当短接头连接后,串口收发器有了一个固定的状态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By zlgarm_zhp

网友B:
TXD0和RXD0短接,自环PC肯定可以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

楼主:
这三个引脚我都断开,就能受到数据

to:zlgarm_zhp
可能我开始美说清楚,应该这样“不是TXD0和RXD0短接,而是‘P0.0_TxD0和TxD0短接,P0.1_RxD0和RxD0短接’发送字符会接受不到”。
还有点:“我三个都断开的话,却能在pc上的串口调试终端,接受到由串口调试终端发送额数据”

很奇怪,都断开的话,2138的p0.0和p0.1是没有和sp3232相连,那2138的UART0就没和pc相连,这怎么又能在串口调试终端上 接受由串口调试终端发出来的数据呢?

注:uart0的实验过程是不是这样的:由pc上的串口调试终端发送数据,然后由2138接收,后又通过2138传回到pc上的串口调试终端?

网友C:
找一下,看是不是板子硬件问题!

楼主:
我觉得是板子硬件的问题

他的板子和pcb不一样

网友A:
herocsz 您好

herocsz  您好:
    在实验中,我们设定的是以8个字节为单位传送的,请确定您的传输字节个数。否则,是无法收到数据的。
    至于不短接而收到数据,是由于sp3232的发送引脚悬空,此时抗干扰能力差,线路之间相互耦合所致,属于正常现象。
                               By zlgarm_zhp

楼主:
我传送的是“aaaaaaaa”这样还是收不到?

8个a的话,应该好似8个字节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