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10的启动过程的疑问

楼主(2008-03-05):
(无正文)

网友A:
to armfan

armfan,您好!
    BootBlock中存在异常向量表,在复位后,Boot Block异常向量表被映射到0x0000~0x001C地址。

                                          By zlgarm_wuzhijian

楼主:
re

那我看你的工程模板里还有自己的中断向量表,那么中断或复位后用那个中断向量表? Boot Block异常向量表是不是只在从新上电的时候使用?

网友A:
回复如下

armfan,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解答:
    1、发生中断时,中断向量会发生一个重映射;
    2、Boot Block向量产生重映射不只是在上电,在复位是也会的,包括看门狗复位。
    3、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建议您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一书。
                                              By 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