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iap问题

楼主(2008-03-05):
使用demo板(2131)可以演示iap例程,实际我们使用的是2138芯片,当下载release生成的代码时,设置ROM_EXEC 0x00002000 IRAM 0x40000040 STACKS 0x40002000外,还要设置那些参数,还要注意哪些事项。有没有专门讲述iap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xiaobai000,您好!

1. LPC2131的示例可以在LPC2138上跑。
2. 关于IAP资料,请参考《深入浅出ARM7 - LPC213x/214x》,《深入浅出ARM7 - LPC2300》下册,或者在网上搜索下载。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