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OSStartHighRdy函数名称问题

楼主(2008-03-07):
请教周工,__OSStartHighRdy,_OSStartHighRdy,OSStartHighRdy这三个函数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啊,有点混乱。谢谢!!

网友A:
uCOS-II启动

qw54216 您好!

  1、操作系统刚启动时,这个时候任务切换就不再需要保存,只需要加载新任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UC/OS-II通过调用__OSStartHighRdy来调用OSIntCtxSw_1()。OSIntCtxSw_1()这个函数主要功能是任务的恢复运行,用在任务切换不需要自己来保存切换前的任务时。
  2、主函数Main()调用OSStart()函数,OSStart()调用OS_CPU_C.c里面OSStartHighRdy()函数,OSStartHighRdy()函数再调用OS_CPU_A.S里面的_OSStartHighRdy()。
                                On duty zlgarm_lijin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