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gui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在GUI_MenuIco.mcp范例上作的应用程序,在同一个地方1秒间隔输出时间时,输出的时间后面总是输出些点,位置不确定,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GUI有BUG?

网友A:
zlggui

zddpy 您好!
    1、我们的产品在出厂之前都会做严格的测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范例是没有问题的
    2、您要确保应用程序有没有问题,然后检测一下硬件
    3、至于BUG在我们测试时会解决的以确保范例的正确。
                                  On duty zlgarm_lijintao

网友B(2011-09-0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显示刷新一个时间,时间附近会随机产生一些小点。

网友C:
等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