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开发板换芯片

楼主(2008-03-07):
周工好:
   我开发板是EasyARM2200系列,主控是LPC2210芯片,想换块有内部flash的芯片如LPC2212/2214,是不是买来换上可以直接用了,要有任何改动吗???  不管板子硬件上或工程模板上等

谢谢

网友A:
LPC2214

huangbingg 您好!
    可以换为LPC2212/LPC2214,更换以后有一下几点需要注意:
    1、如果用外部ram,只需要改变跳线方式就可以了bank0-ram,
bank-flash、INSIDE.
    2、如果不需要外部RAM,这是您需要改变模板的分散加载文件了,改变分散加载文件您可以参阅ADS1.2编译的相关资料。
                                   on duty zlgarm_lijintao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