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LPC2138的封装

楼主(2008-03-08):
2138在给的资料上的封装都是LQFP-64,为什么213XPACK上是QFP-64A呢?两者一样吗?

网友A:
回复:ARM LPC2138的封装

fglswh:
      您好!
 1.  有一点疑问:您所指的2113xPACK上的封装是QFP-64A,指的是PCB图中的芯片封装,还是指别的含义?请问是在哪里得到的资料呢?
 2.   LPC213x/214x 系列ARM的芯片封装,都是LQFP-64封装,并且Pin-to-pin 兼容的。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我是从213Xpack上看的

在213XPACK的PCB上,双击芯片看见封装是QFP-64A,但看芯片手册发现都是LQFP-64封装,所以才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