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求助!!!!!!!!

楼主(2008-03-08):
小弟想买个笔记本学习ARM,还想买个ARM开发板子玩玩。但是不知道ARM程序下载和仿真是否能通过USB下载,一个USB下载线,或仿真器多少钱,听说仿真器很贵,要好几百,一般的烧写我看都是用并口的,笔记本上又没有并口,很郁闷!!
清高手指点,你们用笔记本怎么学习和烧写ARM程序的?我不想买仿真器,那个买不器,要是实在不行只能买个台式的了。谢谢

网友A:
PCMCIA卡

你可以选择使用PCMCIA卡来扩串口。

网友B:
JTAG

您好:

   我们的开发板,都带有仿真器,用户不用另行购买。您可以考虑SmartARM2200开发板,其功能非常强大,调试也很方便。
   关于用笔记本开扩展调试用的并口,您可以参考下面连接。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