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串口fifo

楼主(2008-03-10):
 我一直不明白串口fifo怎么用,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使能fifo的话,在查询方式下一次可以读或者写fifo深度个数字节,然后一起发送出去,这要效率高。
    那如果,发送或接受时,如果fifo没有写满,就不会触发fifo满地标志位。那这样就不能发送或接受了。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例子代码。

                                        谢谢

网友A:
不是还有超时嘛,

过段时间,即使没接收满,也会触发接收中断的。只要写进去就可以发送,不必等写满,看看手册说明吧。

网友B:
串口

inventlwj 您好:
   在LPC2000系列ARM中,串口的FIFO是这样的。
   只要向FIFO中写数据,就会有发送,不管是否写满设置的深度(这个设置深度只对接收有用),但在发送期间不能超过16个字节。发送完FIFO中的数据,会出现一个相应标记。可以查询这里获知发送情况。
   对于接收FIFO来说,到达触发深度后同样会产生相应标志。如果没有达到,则会产生超时标记,已提示用户接收。
   以上所有标记均可使能产生中断,来提高程序处理数据收发的效率。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网友C:
主要是那个超时要处理好!

其他的和普通的串口一样!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有值日生了! 估计还要评小红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