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IAP问题。

楼主(2008-03-10):
清问下2142每次最小的复制字节个数是多少?256个字节吗?

我能否设置个256个字节的全局数组,把我要存的数据放进去。

复制的时候有个RAM的地址,那么我能否用这个数组的指针代替呢

谢谢~~

网友A:
IAP

liuyu305 您好:

   LPC2142每次最小复制字节个数为256个,同时还可以521、1024、4096个一起复制。
   可以使用全局数组将数据存放进去,但必须保证数组开始为字对齐。
   可以用指针代替。
   您可以在下面连接中,下载LPC214x用户手册,关于IAP的详细说明在292页。
   http://www.zlgmcu.com/philips/arm/lpc2142.asp
                                        on duyt: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谢谢zlgarm_zhanghuping您的回答。。

另外我想问个问题。好象IAP没有读FLASH的命令啊。

那么我存在FLASH里面的数据怎么才能通过串口发出来呢?

谢谢`

网友A:
回复如下

liuyu305,您好!
    您可以通过指针来读出Flash中的数据,LPC2142内部Flash不能直接写,但可以直接读。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谢谢

zlgarm_wuzhijian,谢谢您给予及时的回复`。`````

谢谢

网友B:
不能直接写是啥意思啊?

不是芯片内有IAP可以写内部Flash的啊?
    周工明示!~

网友C:
"不能直接写"就是想改写的话必须得先缓存扇区,擦除,回写

因为FLASH只能每个位由1写成0嘛,
如果不满足条件就得先擦除成1才能写入
而一个扇区肯定不会只放一个字节数据啦,当然得先保存下来,修改后再写回去

呵呵,错别字害人啊。。。

网友B:
后半句没明白

楼上好
首先,你说:"如果不满足条件就得先擦除成0才能写入
"说错了吧?  应该是:如果不满足条件就得先擦除成1才能写入.因为只能每个位由1写成0,不是吗?

其次,"一个上去肯定不会只反一个字节数据啦,当然得先保存下来,修改后再写回去"没读懂,能在祥细点吗?
谢谢!~

网友C:
呵呵,错别字害人啊

网友B:
???

谢楼上明示!!!

网友B:
楼上明示啊,谢啦!

楼上好
首先,你说:"如果不满足条件就得先擦除成0才能写入
"说错了吧?  应该是:如果不满足条件就得先擦除成1才能写入.因为只能每个位由1写成0,不是吗?

其次,"一个上去肯定不会只反一个字节数据啦,当然得先保存下来,修改后再写回去"没读懂,能在祥细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