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何种芯片替换MT45W4MW16

楼主(2008-03-10):
我现在急需要一种能够替换MT45W4MW16的芯片,因为我用的是SMART2200的开发板,现要做项目,其中MT45W4MW16的焊接是一个问题,所以需要一种替换,请问各位,用什么芯片可以替换,给本人一个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RAM

bufferly  您好:
   可以考虑这个芯片IS61LV25616AL,LPC2200系列带有异步存储器接口,只要带有3.3V该类型接口的器件都可以连接。您还可以比较一下其它RAM的管脚定义和时序要求,看能否使用,这类芯片很多的。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