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楼主:
HI

他们短接仅仅是实现了 发出后马上读回,并没有吧UART某些功能屏蔽掉,对 吗

网友A:
Re

dsoyy 您好:
对,这样可以验证这部分电路是否正确。
On duty : liuzhaofu

楼主:
HI

小福,再询问下,我不用PC机和串口线,ARM向串口发数据,再用ARM读回,短接串口头的2与3,这如正常可以读回发出的数据从而验证串口的好坏.
但是我遇到了情况:数据可以通过ARM发出(通过连接PC,通过串口助手显示到数据),但是ARM无法接收到(用查询方式一直等待).

请问我的验证方法是否正确?在脱离PC的情况下有更简单的方法吗?不能接收到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刘工
                    -帅

网友A:
Re

帅  您好:
您可以直接将TXD和RXD两个引脚连接起来做这个实验,经过测试ARM是可以接收到数据,可通过单步调试来观察,若是用查询全速运行,当读完接收FIFO中的数据后,将会一直等待接收下一个数据。
On duty : liuzhaofu

楼主:
HI

我岁全速运行,但是设置了计数变量,也短接了2和3,事实上没有接受到一个字节.
既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再认真查找原因.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

我串口接收17字节数据,超过了fifo长度,当接收长度小于FIFO时是正确的,此外要在程序运行之前短接2和3,否则达不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