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关于uC/OS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在应用uC/OS 内核的过程中,发现内核很多地方经常开关中断,我想请教的是这个内核应用到ARM中时,这样频繁的开关中断是否有必要,更进一步我想知道具体应用lpc213x系列时,这样的频繁开关中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删去一些开关中断语句,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Re

关中断是为了防止滴答时钟中断时找到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进行了切换.
而切换的任务正好同原任务使用了同一个全局资源.导致返回原任务后数据操作不正确.故对ucos内核对一些全局资源进行写操作时都使用了关中断的方法.

楼主:
re

明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