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连接不上仿真器

楼主(2008-04-25):
自己画了块LPC2368最小硬件系统,电源正常,复位也正常,JTAG连接也正确,可就是连不上仿真器,一连仿真就会出现没有找到所支持的CPU的错误,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bzxc9 您好:
建议您根据您的硬件经验检查电路,尤其是JTAG和板子相连的部分。
预祝早日解决问题!
on duty: LBH

网友B:
仿真器连接

如果晶振没有问题,大部分情况是仿真器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