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分散加载问题.奇怪!!

楼主(2008-04-25):
用LPC2134做的程序,需要分散加载,以下两种方式都是参考书上写的,但都有问题,请周工祥解,多谢!

ROM_LOAD 0x00000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o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ROM_DATA1 0x00008000
    {
    flash.o    (+RO)

    }

    ROM_DATA2 0x00010000
    {
    maincheck.o(+RO)
    ourCommand.o(+RO)
    command.o(+RO)
    }

}
这个加载文件可以编译通过,但执行时出现,取数据终止;

另外的方式写的加载文件编译时出错
ROM_LOAD1 0x00008000
{
    ROM_DATA1 0x00008000
    {
    flash.o    (+RO)

    }

}

ROM_LOAD2 0x00010000
{
    ROM_DATA2 0x00010000
    {
    maincheck.o(+RO)
    ourCommand.o(+RO)
    command.o(+RO)
    }

}

ROM_LOAD 0x00000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o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网友A:
sz_308 您好:
分散加载问题不属于BBS技术支持范围,请见谅!
建议您查看ADS在线帮助文件或有关ADS原理的书。
on duty: Li Baihua

楼主:
哪位XD支援一次,先谢

网友B:
回复主题:分散加载问题.奇怪!!

能发出现什么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