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8的JTAG接口问题?

楼主(2008-04-25):
现在手头上有块板上,焊的是LPC2138,用H-JTAG烧写程序成功,但是用其读功能读回来的代码跟代码文件比较确有出错。
我想会不会是H-JTAG的问题,用EASY-JTAG连上想看看代码,可惜忘了EASY-JTAG看存储区本来就问题会出错,无用功。
后来想想,手头上不是还有块以前EMBEST的JTAG,用Embest的软件连上LPC2138后,本来想跟HJTAG读回来的代码对比一下,可当我直接看LPC2138的Flash存储区的时候,居然发现好几次读的某个地址的数据都不一样,一下了0xA0,一下子0xA8,我狂晕啊。
这两类JTAG工具都有问题不大可能吧。
问一下LPC系列的JTAG设计上是不是本来就会有所问题还是怎么着?
还有一个,我现在对程序都进行了简单的2byte程序代码累加计算,在有的板子上居然会碰到程序代码出错,但下一次累加又是对的,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板子就经常出现,换了CPU就再也不会出现,有问题的那个CPU肯定不会有虚焊或短路。

网友A:
回复主题:关于LPC2138的JTAG接口问题?

好没试过读回代码!试试最新的H-JTAG调试程序!
“换了CPU就再也不会出现”应该是焊接问题。我原来碰到ISP不能写,后来重新焊了3232就好了!

楼主:
前一个问题用ISP方式烧写就解决了。

后一个问题是PLL上配置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