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300通用教学/竞赛/工控开发平台的缺点?

楼主(2008-04-26):
平台里用了SP706SEN,按照开发板上的电路,怎么使用SP706SEN的看门狗功能?

若那个0欧的电阻焊上,ISP时,系统会不断的复位,根本就下不了程序。
若不焊,则无法使用其看门狗功能。

可怜偶们的板子都投出去了,狂郁闷。

楼主:
而且我今天打技术支持的电话,拒接!

是不是周六不上班,客户即使有问题也不用帮客户解决呢?

网友A:
下完程序再焊接电阻

楼主:
首先谢谢LS的回答

那我要下程序了,又需要把电阻断开吗?这样岂不是很麻烦。

可怜偶的板子哦。

我想的就是最次不用硬件看门狗了呗,晕。

各位大侠提提建议吧。

网友B:
Re

tiger84,您好!
    我们星期六下午是不上班的,公司里连人都没有,我想这应该算不上拒接吧。
    关于您所说问题,有个人看法:这是一个开发板/实验板/开发平台,而不是一般的工控产品。不同应用场合,电路设计也应该不同,或许不宜全部照搬。我们也并没有许诺,客户可以将例程和电路设计全部照搬而应用到实际产品里的。
    如果需要我们为您的产品定制提供服务,您可以联系020-28872377。
    此外,如果您还没有解决这个具体问题,请您致电020-28872347张工进行咨询。
                                                    By  ltt

网友C:
ISP

如果连接看门狗的话,是不能ISP的,也不能使用JTAG,调试的时候断开看门狗!

楼主:
回zlgarm

我是打的手机,打了2次,不过也无所谓了,可能刚好我打的2次没听到呢?
只是当时比较急又找不到解决方法,打电话也没人接,所以说话有点冲,还望大侠见谅。

目前看来只能只用软件狗了,晕,太浪费SP706了。

楼主:
问大侠一个问题

用LPC2366内部看门狗时,我想采用的是主程序置标记,定时器中断里喂狗。

但我看到介绍看门狗时,说喂狗时最好关中断。若正运行在定时器中断里,为了喂狗,关掉中断,会怎样呢?

请指教下啊。

网友B:
tiger84

您好!
  能否在中断里喂狗,要看实际情况。但是请记住:
  即使在程序跑飞的时候,中断可能也是可以正常执行的,于是仍然可以正常喂狗(如果当时的标记始终有效)。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程序跑飞时你还正常喂狗,那么你的看门狗还有意义吗?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