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的IRQ使能和禁止是否可以这么干?

楼主(2008-04-28):
//看ZLG的使能禁止IRQ程序是用汇编写的,实在怕看,忍不住想换个方法,一想VICIntEnable不是也可以控制IRQ的吗,它一为0不就等于把所有的IRQ都关了吗?恢复时重新把需要的中断打开就是了,这样用C实现IRQ开关不是比汇编更明白吗.........

#define DisableIrq VICIntEnableCopy=VICIntEnable; VICIntEnable=0;
#define EnableIrq VICIntEnable=VICIntEnableCopy; //VICIntEnableCopy为全局变量

程序中使用时:
fun()
{
  DisableIrq
              //处理程序
  EnableIrq
}

//当然如果程序中IRQ使能的中断总是固定的话就不需要定义VICIntEnableCopy

//但因为没有仔细研究汇编和ARM的中断机制,不知道这么干是否存在隐患,还请ZLGARM指点.........

网友A:
怕看汇编所以不用--奇怪的理由

C的库函数很多也是汇编写的。也不用吗?

楼主:
能用C实现的为什么还要去找汇编呢?

汇编哪有C好看,如果有好看的,为什么还要去研究难看的呢?

而且ZLG实现使能/禁止IRQ还需要调用软件中断,掉用软件中断就要修改启动文件,我觉得麻烦;如果我的系统中只用了IRQ,这么用如果合法,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