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378外部总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8):
您好

bjluhaijun ,您好:
    听您的叙述还不能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案,但是您可以参考我们的范例程序去写,详细的内容参见Smart2300开发板配套书《ARM嵌入式系统应用笔记(上册)》中的3.20章节,这里有范例程序与讲解。
   on duty:zlgARM_lrk

楼主:
我已自己找到答案

  这样就可以读到正确的32位了
  EMC_CTRL = 0x00000001;

  PCONP  |= 0x00000800;
  PINSEL4 = 0x50000000;
  PINSEL5 = 0x05050555;
  PINSEL6 = 0x00005555;
  PINSEL8 = 0x55555555;
  PINSEL9 = 0x50090000;

  EMC_STA_CFG0      = 0x00000000;
  EMC_STA_WAITWEN0  = 0x2;
  EMC_STA_WAITOEN0  = 0x2;
  EMC_STA_WAITRD0   = 0x1f;
  EMC_STA_WAITPAGE0 = 0x1f;
  EMC_STA_WAITWR0   = 0x1f;
  EMC_STA_WAITTURN0 = 0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