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串口1时,U1MSR中的DCD即U1MSR[7]为什么总是与实际情况相反呢

楼主(2008-04-28):
用的GPRS模块和服务器连接上后,测试DCD是0,低电平,但是U1MSR[7]却等于1;断开后,测试DCD是3V,高电平,但是U1MSR[7]却等于0。

GPRS模块的DCD和LPC2366的dcd绝对是直接连接的,很奇怪。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弄对呢?

望大侠们指教下。

网友A:
应当是这样

你仔细看看U1MSR寄存器的说明,书上说DCD输入信号的补码.

个人理解似乎是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