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ULL

楼主(2008-05-06):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Re

xiucehong 您好:
对于luminary的问题,您可以在ZLG-MCU论坛里发表。
On duty :liuzhaofu

网友A:
配置文件不对

你的uCOS-II源码可能是2.8x,而配置文件os_cfg.h可能是2.5x,造成编译错误。我们建议你的所有uCOS-II源码都用2.52.

(Steven Zhou)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用错OS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