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买开发板 请问EPC和EPCM ARM工控板(基于LPC)具体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8-05-11):
看了一下,除了机械尺寸差别,还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
回复:EPC和EPCM ARM工控板(基于LPC)的差别

EPC和EPCM的主要差别如下:
1、EPC和EPCM都有模拟量输入,但EPC的ADC分辨率为10位,而EPCM为12位;
2、EPC和EPCM都有数字量输入和输出,但EPCM的数字量输入和输出集成了隔离电路和驱动电路;
3、EPC为PC/104标准尺寸,而EPCM为EPIC标准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