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多机通信中最多可以挂载多少个从机?

楼主(2008-05-13):
请问各位:在以标准I2C总线实现的主从式多机通信中,最多可以挂载多少个从机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I2C

王敬 您好!
     同一条I2C 总线上可以挂接很多个器件,一般可达数十个以上,甚至更多。器件之间是靠不同的编址来区分的,而不需要附加的I/O 线
或地址译码部件。
                    By zlgarm_lijintao

楼主:
进一步

我所做的多机通信,主机和从机都是以LPC2378为CPU,从机有16个,主机与从机用I2C总线连接,而且都是采用的标准的I2C总线.主机与从机之间实现多机通信,请问挂接16个这样的从机会不会影响总线上的电平,导致信号变弱呢?从而影响通信?

网友A:
王敬您好

王敬您好:
    只要您连接的从机有16个不同的器件地址,是可以实现您所需要的功能的。
By g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