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手机摄像头的I2C的设置定义求教

楼主(2008-05-19):
  最近拿到美光的module 2颗,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项目需要同时用到2两颗sensor,所以必须将2颗sensor同时挂在I2C总线上,但是看过data sheet后,发现美光sensor的slave地址都只有一个0xBA,而I2C协议上却说每个设备有唯一地址,而sensor的地址又没有办法改变。

  求I2C大虾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您好

不可能的。给个建议:改方案吧

网友B:
我认为!

你可以选两个不同的DRIVER IC,像我们就一个用美光,另一个用OV就行了.

网友C:
两路i2c呗

网友D:
这个简单

  加个多路选通芯片就行了。

网友E:
笨啊

SENSOR有个 POWER脚啊,关了SENSOR,就没I2C了,这个再手机上早就座白了的
两个不一样的SENSOR,你才真的发疯呢,影像品质什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