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MiniGUI显示JPEG图像

楼主(2008-05-30):
  在MiniGUI中,可用int LoaBitbapFromFile(hdc,PBITMAP,pBitmap,const char * spFileName)加载位图资源,用BOOL FillBoxWithBitmap(HDC hdc,int x,int y,int w,int h,const BITMAP * bmp)来显示位图,那么JPEG图像怎么显示,求相关的函数原型?

网友A:
re:

1. 要显示JPEG图片,需要有libjpeg库的支持.(一般Linux系统有此库,uCLinux没有)

2. MiniGUI的编译配置,要有--enable-jpgsupport项.

3. 可使用LoadBitmap函数来加载,具体参考产品光盘上的MiniGUI应用文档(如SmartARM2200,光盘目录在"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Chapter 6_MiniGUI experimentMiniGUI-STR_uClinuxdocs", MINIGUI-PROG-GUIDE-V1.6-C.pdf,MINIGUI-API-REF-MANUAL-V1.6-E.pdf).

楼主:
请教二楼

   我根据SmartARM2200配套的实验教程二和你的提示在miniguilib-smartarm2200添加了--enable-jpgsupport项,但编译完后在SmartARM2200实验箱上还是不能显示JPEG图像(能显示位图),请问能否将整个JPEG图像显示需要的步骤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re:

1. 要显示JPEG图片,需要有libjpeg库的支持.(一般Linux系统有此库,uCLinux没有)

SmartARM2200上运行的是uCLinux,没有libjpeg库,这应该是导致不能显示JPEG图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