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104的JTAG电路

楼主(2008-05-30):
   我之前用过easyARM213X开发板,现在boss要我们设计LPC2104的板子,不过看着JTAG有点晕,现在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从JTAG与主JTAG的区别就在于启动条件,也就是从JTAG要先设置管脚?其他都一样?
2.从JTAG可以先让程序下载到flash中再调试?LPC213X只要程序下载到flash中,就没法使用JTAG调试了,LPC2104是不是没有flash加密功能?
3.进入ISP也是需要P0.14下拉吧,和LPC2138一样,但是NXP的用户手册怎么在引脚那一章没写这事,不过在ISP那一部分写了,很奇怪,NXP的LPC213X系列的就在引脚那一章写了复位要拉低,进入ISP。
4.DBGSEL,RTCK这两个信号,如果我只使用从JTAG,是不是DBGSEL拉低,RTCK拉高就可以了。
5.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特殊管脚了?
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使用从JTAG要先设置管脚,并且DBGSEL引脚接低电平。    LPC2104是有flash加密功能的。只使用从JTAG时,需要DBGSEL拉低RTCK拉高,但是还需要您通过ISP下载一段使能P0.27~P0.31第二功能的程序在芯片中。详细内容参考《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践(第二版)》中的附录A
on duty: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