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接收数据总是0xff?盼高手解答

楼主(2008-05-30):
I2c, TE, sd, IO, ui
      程序如下:

      Tend_I2C_Star();              //开始
      Tend_I2C_Byte(0xa0);          //24LC64器件地址,写入

      Tend_I2C_Byte(0x00);          //子地址高字节

      Tend_I2C_Byte(0x00);          //子地址低字节

      Tend_I2C_Byte(0x55);          //写入数据为0x55

      Tend_I2C_End();               //停止

      delayms(10);                  //延时10ms等待数据写入

      Tend_I2C_Star();              //再次启动
      Tend_I2C_Byte(0xa0);

      Tend_I2C_Byte(0x00);

      Tend_I2C_Byte(0x00);

      Tend_I2C_Byte(0xa1);         //器件地址,读出操作

      data_buf[0]=Recv_I2C_Byte();

      Tend_I2C_ACK(1);            //主机应答信号
      Tend_I2C_End();

      UART0_SendBuf(data_buf,1);

//    函数名称:    Recv_I2C_Byte(void)
//    MCU接收一个字节

uint8 Recv_I2C_Byte(void)
{
    uint8  i,recv_data;

    recv_data = 0;

    IO0DIR  = IO0DIR & EEP_SDA_IN;    // 方向寄存器[输入]
    for(i=0;i<8;i++)
    {
        I2C_SDA_1();
        I2C_SCL_1();
        delay(4);
        recv_data = recv_data<<1;
        if ((IO0PIN&EEP_SDA_OUT)!=0)
             recv_data = recv_data | 0x01;
    }
    return(recv_data);
}

//    函数名称:    Tend_I2C_Byte(void)
//    发送一个字节到 I2C-EEPROM

void Tend_I2C_Byte(uint8 tend_data)
{
    uint8  i;

    for(i=0;i<8;i++)
    {
        if (((tend_data<<i)&0x80)==0)
            I2C_SDA_0();
        else
        I2C_SDA_1();
        I2C_SCL_1();
        delay(5);
        I2C_SCL_0();
    }
    IO0DIR   = IO0DIR & EEP_SDA_IN;                 // 方向寄存器[输入]
    I2C_SCL_1();
    delay(3);
    err_bz = 1;
    for(i=0;i<200;i++)
    {
        if ((IO0PIN&EEP_SDA_OUT)==0)
            {err_bz = 0;break;}
    }
    I2C_SCL_0();
    delay(2);
}

每次读到的数都是0xff,在每个操作之后查询ACK,从器件都能响应。用的LPC2132,GPIO模拟I2C~曾经有老师说I2C只要有应答都好办,呵呵,现在真的不好办了...求助了

网友A:
程序小改一下试试

1、在“//器件地址,读出操作”之前先停止写操作,再重新开始读操作试试。
2、在读操作停止前, 将“//主机应答信号”换成not_ack信号试试。

网友B:
有问题

uint8 Recv_I2C_Byte(void)这个函数中的for循环,我只看到了 I2C_SCL_1(),没看到 I2C_SCL_0()。

  recv_data = recv_data<<1;
  if ((IO0PIN&EEP_SDA_OUT)!=0)
     recv_data = recv_data | 0x01;
这几句循序是不是也有问题,recv_data = recv_data<<1;应该放在后面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