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个zlg/gui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GUI, lg, AC, ck, Arty
我用GUI_RLine(i,WAVE_STARTY-1,63,back_color);进行清屏能正常工作;
但是我用GUI_HLine(0,i,127,back_color);清屏就有一块固定的区域不能清除
干净,这是为何?

void    ClrMainWindow(void)
{    uint8 i;

//    for(i=0;i<128;i++)
//        GUI_RLine(i,WAVE_STARTY-1,63,back_color);
    for(i=0;i<63;i++)
        GUI_HLine(0,i,127,back_color);
}

网友A:
re:

调试时可以设置断点来跟踪,看每运行一次GUI_HLine(0,i,127,back_color); 是否可以清除一行,如果不行,就检查GUI_HLine函数即可.

楼主:
RE:

周工,已经确定是函数GUI_HLine(0,i,127,back_color); 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改,能不能给查一下。是不是我使用ZLG/GUI的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