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串口多机通讯(LPC213X)

楼主(2008-06-05):
因为对LPC21XX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直接做板可以跑程序;现在遇上一件头大的事;通常大块大块的传送数据块我都是用TB8/RB8结合SM2来传输;
这样做可以先判断地址(其实我只用这个来对齐数据块);后面的字节是数据块长度,然后是命令码+数据块+校验码;结束传送.
51这一边容易处理,但LPC21XX这一边我查遍资料也找不到有关第九位的信息;
如果快速频繁收发数据若干块,LPC这一边我怎么才能把每一个数据块的第一个字节找出来?

楼主:
解决方案

如果LPC21XX在N段时间内收不到数据(当然也不会读FIFO);此时产生超时出错标志;利用该标志可以重新复位相关的状态变量;然后自然就对齐了数据块;但我不知道这个超时具体时间是多少?
例:(57600HZ的波特率8位传送停止码1个校验码使能FIFO触发点为8);此时超时标准是多少?

网友A:
参考ZLG的LPC2000系列ARM硬件结构!

P237
FIFO中的字符在3.5到4.5字符的时间内

实际时间[(字长度)x7-2]x8+[(触发值-字符数)*8+1]p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