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启动

楼主(2008-06-06):
  请问周公,LPC22XX里的启动代码,运行顺序是怎么样的》先运行什么后运行什么》还是通过什么来调度的》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因为启动代码涉及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不能详细介绍。但是可以给您大概的流程:[异常向量表]->[设置引脚功能]->[初始化外部总线]->[初始化各模块堆栈]->[初始化硬件系统]->[初始化执行环境]->[进入Main函数]。最后推荐您本书,《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by: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