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cf文件!请问周工

楼主(2008-06-06):
  你好,我刚刚看到那个LPC22XX的工程摸板,里面有几个后缀名为.scf的文件
我也看了是对应的加载位置,但是mem_a.scf是对应的FLASH.RAM.还是片外的,能不能分别说明下,还有我看了语句Startup.o(MyStacks),这个是个什么啊!函数还是,这个起什么作用,希望得到清楚明白的回答,谢谢

网友A:
了解分散加载就明白了

mem_a.scf对应是片外flash
mem_b.scf对应是片外RAM
mem_c.scf对应是片内flash

Startup.o(MyStack)这个是上面scf文件中的一个内容,含义是MyStack这个申请的堆栈空间,其申请空间的语句存在于Startup这个目标文件中(*.o),这个解释可能不正确,有错请指正.

比如:

mem_a.scf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在内部RAM中分配堆栈空间,剩余的给RW(可读写)及ZI(不初始化)数据.

Startup.s

;/* 分配堆栈空间 */
        AREA    MyStacks, DATA, NOINIT, ALIGN=2
SvcStackSpace      SPACE   SVC_STACK_LEGTH * 4  ;Stack spaces for Administration Mode 管理模式堆栈空间
IrqStackSpace      SPACE   IRQ_STACK_LEGTH * 4  ;Stack spaces for Interrupt ReQuest Mode 中断模式堆栈空间
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 4  ;Stack spaces for Fast Interrupt reQuest Mode 快速中断模式堆栈空间
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  ;Stack spaces for Suspend Mode 中止义模式堆栈空间
UndtStackSpace     SPACE   UND_STACK_LEGTH * 4  ;Stack spaces for Undefined Mode 未定义模式堆栈

精确的理解还没达到,还在学习中...

网友B:
看Linker手册,有专门SCF的章节。

Keil/ADS上,
xxx (yyy)的基本含义是xxx指名的目标文件中,符合yyy条件的段(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