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smart2300板MAC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8-06-06):
请问:
2300的核心板上的MAC地址是lpc2378芯片自带的还是外围PHY芯片带的?如何才能获得呢?

网友A:
您好

lpc2378芯片自带的,可以去读MAC地址寄存器。
by"lrk

网友B:
请教 zlgarm

lpc2378芯片自带的的MAC地址 , 是指出厂就就保存的,还是要 软件设置

从哪个寄存器读??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LPC2300系列ARM在出厂的时候就有,也可以由用户修改MAC地址,方法有二:

方法一:
直接对它的3个寄存器进行操作。这3个寄存器的地址分别是:
0xFFE00040
0xFFE00044
0xFFE00048。
每个寄存器分别存储MAC地址中的2个字节(MAC地址总共为6字节),在工程模板中,将这3个寄存器通过宏定义为MAC_SA0、MAC_SA1、MAC_SA2,所以只需对这几个宏操作即可。
MAC_SA0 = 2个字节MAC地址
MAC_SA1 = 2个字节MAC地址
MAC_SA2 = 2个字节MAC地址
同理读取MAC地址也类似操作:
存储2字节MAC地址的变量=MAC_SA0
存储2字节MAC地址的变量=MAC_SA1
存储2字节MAC地址的变量=MAC_SA2

方法二:
直接调用相关的API。请参考深入浅出ARM7--LPC2300(下册)338页和ARM嵌入式系统应用技术笔记171页的SetMacID()函数。。
by:lrk

网友B:
读出来的MAC都是0??

读出来的MAC都是0??
设置后 ,重新启动后 不会保存

网友C(2009-02-14):
每一个芯片的MAC都不一样吗?

每一个芯片的MAC都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