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同时启动两个16位的定时器?

楼主(2008-06-13):
我使用的是LPC2103,内部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在设计中需要同时启动,也就是说要同时定时.
我使用如下代码启动后测量出相差0.25US.

          mov r0,#0x01
          ldr r1,=T2TCR
          ldr r2,=T3TCR
          str r0,[r1]                   ;使能定时器2
          str r0,[r2]                   ;使能定时器3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同一时刻启动这两个定时器.
3Q..

网友A:
toluoxin 您好:

代码执行需要时间,暂时没有办法同时启动。根据您的情况,能否在后面定时的时间里进行补偿?

on duty:zlgarm_LBH

楼主:
谢谢,我考虑一下如何补偿

谢谢,我考虑一下如何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