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8串口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3):
我现在遇到一问题:PC机通过串口下载数据到LPC2138上,当数据量近一百多字节的以上时,接收到的后一部分字节跟发的不一样.若数据量少,比如十使个字节则没这个问题.请问有可能在哪出错了?多谢!

网友A:
biboo  您好:

这种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您检查存放数据的缓冲区是否有问题,串口的波特率调低一些等。最好单步调试,找打问题所在。

on duty:zlgarm_LBH

网友B:
偶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单步执行就没有问题,存放数据的缓冲区设置也没有问题,连续执行的时候发送16个字符以下没有问题,超过16个就会有问题,接收的数据个数与程序中设置的不一致。

网友C:
你用了FIFO吗

楼主是不是用了FIFO,在中断应对超时等待数据也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