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哪位写过lpc2368的Uart 接收每组 超过8个字节程序

楼主(2008-06-14):
  项目用到lpc2368 的uart2 接收 一设备固定(3次/每秒)发10个字节一组的数据,波特率4800.10个字节的 第1,第10个是固定的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接收完10个字节,顺序就变了.
哪位写过lpc23xx的Uart 接收每组 超过8个字节程序.或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当然了

当然了,FIFO只有8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

    驱动只负责机制,应用层负责策略。如果你让驱动层负责策略,那么写出的程序就不灵活。驱动应该可以接受任意字节的数据,上层使用状态机分析字节流即可。

    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