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买到坏片,还是bug?

楼主(2008-06-15):
做一批产品,50个。
49都是好的,有一个2214片子uart0的RX脚,测量竟然和地是通的。
奇怪的isp是好的,程序也在板子上运行了,显示,按钮操作都对。

就是uart0通信不对(总是接地)。
把这个pin敲起来不接任何电路,测量是和地短路的。
这个是坏片,还是bug?
如何索赔??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您首先需要将您的问题与您所购买处的销售人员联系,如果确定不是人为原因损坏的,可以给您退换。另外需要提醒您,如果ISP是正常的说明串口电路还是可以用的,您再检查一下RX脚有没有和别的什么地方连接上。
   by:lrk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确实rx没有和任何脚连接了。
至于是不是人为损坏我也不知道。
开始ISP好的,程序下载后运行,rx处的指示灯就一直亮。
测量了半天,把芯片的该引脚敲起来不焊任何东西,测量是短路到地。

太奇怪了,但是其他功能都是好的,按钮显示屏IIC都正常。
太奇怪了

楼主:
会是什么原因呢?

芯片出这么低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