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0和LPC2200不外扩存储器时候的启动代码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8-06-15):
  我看了许多,LPC2200的启动代码都是带外扩的存储器的,就是有s什么加载的.想问下。我直接用LPC2100的启动代码可以吗?
我用LPC2103的启动代码和LPC2214的启动代码可以通用吗>除了相关的修改后!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不可以。
by:lrk

楼主:
LPC2100和LPC2200不外扩存储器时候的启动代码可以通用吗?

那我用你们提供的LPC22XX的启动代码,我不要SCF文件,我把“linktype”该成“simple”后,我的“RO BASE”写为"0x00000000",“RW BASE”写为"0x4000000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