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做了一块新板,LPC2131的JTAG进不去,为什么?

楼主(2008-06-22):
最近公司做了一块新板,用的是LPC2131芯片,但是H-JTAG总探测不到芯片,为什么?以前做过类似的板子,电路图是一样的,有时能找到芯片,有时候也是找不到芯片,怎样让H-JTAG找到芯片LPC2131?

网友A:
真可怜啊

。。。。

网友B:
换开发工具吧!

楼主:
为什么

晶振有信号,JTAG电压和开发板JTAG电路一样,复位良好,为什么找不到呢,我都精神失常了,准备炸毁银网中心。

网友C:
找一找以前的帖子,已经有问过类似的问题了!

楼主:
Reason?

通过串口可以用FLASH MAGIC擦芯片,下载文件也可以,就是用JTAG不能找到芯片,换了新的芯片的也是这样,可以擦芯片,下文件,JTAG找不到芯片。

网友D:
干扰问题

可能是JTAG调试口离芯片太远

网友E:
量一下JTAG的供电是否3.28V以上,否则是不行的。

 如果还不行的话,从复位电路找问题。

楼主:
是3.3V

复位电路也没有问题呀,CAT1025就那几个电阻什么的,量过了,
最近新焊了一块,开始时JTAG还能找到芯片,过了2天就有时候能找到芯片,过3天就彻底找不到芯片了,差不多就是个最小系统了,上的5V电压,用的AMS1117,已经极其小心了,不存在烧毁芯片的可能。
有谁知道周立功的手机号,我得找他亲自问问.

网友F:
检查RTCK【p1.26】引脚是否下拉到地

1、要进入Jtag,RTCK【p1.26】在上电时需要为低电平。
“P1.26 RTCK
Returned Test Clock output. Extra signal added to the JTAG port.
Assists debugger synchronization when processor frequency varies.
Bi-directional pin with internal pullup. LOW on this pin while RESET is LOW enables pins P1.31:26 to operate as a Debug port after reset.

Important: LOW on pin P1.26 while RESET is LOW enables pins P1.31:26 to operate as a Debug port after reset.”

2、我用的是H-Jtag.
3、simple1423@yahoo.com.cn

--------------------------------------------------------
我量了P1.26脚的电平是高的,不好意思。

有没有可能已经近了ISP模式,即P0.14脚被拉低了?

楼主:
P1.26是高的。

P1.26(RTCTK)上电时是高的,它已经接了一个4.7K的下拉电阻,我量了一下Easy ARM2131开发板上P1.26的电压,它也是高的,H-JTAG可以认出开发板上的LPC2131芯片,但还是认不出来自己做的板子上的LPC2131.

网友G: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我以前也问过周工这样的问题,跟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摸一样!!我今天都焊第五块板子了,H-JTAG还是找不到芯片,我都快崩溃了!!有两块板子也是开始能找到芯片,单步执行了几次就挂了,后来就一直连接不上,用的就是最小系统,用示波器检测,晶振和电压都正常,就是检测不到芯片。如果说开始焊的两块可能是焊接的问题的话,今天的这块我敢100%保证焊接没问题,我仔细核对了多遍电路图与开发板的电路图,真的找不出什么其他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搅的我心里一个多月不安了!就是没见周工真正的技术支持出现!

楼主有没有联系过周立功?找到问题的话在这里通报一声,谢谢啦!!

网友G:
补充一下

我用示波器仔细测量了在H-JTAG检测芯片过程中的波形,发现TMS信号在检测之后电平被拉的不高不低,1.4V左右,在检测之前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遇到过??

网友H:
我记得p0.30复位时,不能为低,否则无法进入仿真!

网友G:
回楼上

P0.30没有接到外面,悬浮着呢!!难道还要加个上拉电阻吗??

网友G:
UP

这么久了,没见周工的技术支持!!

网友I:
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把我的电路给你看看

要仿真的话需要在在初始化时 将JTAG口配置好

网友G:
呵呵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呵呵!!

网友E:
。。。

这个问题整体来说是NXP这类芯片的上电启动做得不太好,但是完全可以解决,没有大问题。
arm_arm 你人在哪里?
 深圳吗?

 你说的有块板子,开始可以,后来不行了,你就将板子擦一下,再试,看行不行,还有你的电脑并口方式,是在bios里设置成epc,或epc与另外一种都可以的模式。这个相当重要。

网友J:
JTAG电路有问题

网友G:
有什么问题??

网友K:
确定几件事

1.确定你的板子有没有虚焊
2.确定管脚连接、电平符合H-Jtag要求
3.确定你烧程序是否使用了RelInFlash模式,该模式设置了"EN_CRP SETL {TRUE}"防止Jtag读取程序
4.确定PINSEL2设置正确,最好显性设置,不要使用复位默认值
5.确定时钟设置、晶振是否正确,系统频率是否超过60M,我曾遇到错把20M晶振焊上,结果4倍频到80M,也会造成Jtag时常连不上的情况
6.如果以上都不行,唉~~~~~~~~~~~~~~~~~~~~~~~~~~~~~~~~~~~~~寻求其他办法或检查RPWT

网友L: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是P0.31的问题

P0.31应该悬空或者接一个上拉电阻(如果使用此管脚),以保证此脚复位时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