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UDP通信

楼主(2008-07-08):
我参照《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中的UDP通信实验,用ARM板做服务器,PC机做客户机,实现UDP通信,但为什么只有在同一个集线器下通信才能成功,而不在一个集线器下时,就连接不上了,ping都不成功?

网友A:
集线器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你的集线器没有连接,你直接用电脑ping测试一下。

www.armecos.com上有免费测试程序,可以实验FTP托管主机web server,你也可以用它测试线路好坏。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