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DM9000的基地址

楼主(2008-07-09):
MagicARM2410的开发板,实验教程上说DM90000的地址范围是0x18000000~0x1FFFFFFF,但是把DM9000加入到U-BOOT里却也找不到.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修改如下内容:

结果如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420044769.jpg

网友A:
re:

先看DM9000分配到那个Bank上,就可以知道它的基地址了!只要控制好CMD 引脚的电平就可以对其操作。

楼主:
还要问问~

谢谢冰河的回答,DM9000是分配在BANK3,片选连接nGCS3,CMD信号线连接到ADDR2(有点不明白),请问基地址如何设置呢?0x1800 0000 和0x1800 0300 都试过了都找不到DM9000.

楼主:
实验书写有了

啊~~实验书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B(2010-05-15):
这个帖子不是接了?

网友C:
显然早就结了吗,都什么时候的帖子了

网友D: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