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推荐存储产品

楼主(2008-07-10):
周工您好:

     前段时间用LPC2220做的仪表,是连接到上位机的。所以,没有扩数据存储器。
    现在要做一个脱离上位机的,需要512K字节的数据存储器。由于SPI0,SPI1口线已经被占用;而且,以前做好的核心板不想再重新改版,所以,希望在主板上面用I2C接口扩展串行存储器,但查看了贵公司的E2PROM,最大也就32K字节。
    请给个建议!
    多谢!

网友A:
SPI是可以连一起的呀!

多一根CS线就可以了呀!
SPI的大容量FLASH有的是!

楼主:
对,是可以多从机

今天查了ATMEL 的SPI口flash,有一款AT26DF161A,
其时钟频率达到70MHZ,
现有如下疑问:

(1) LPC2220 ,如果其 Fpclk=11.0592MHZ,那么,其SPI口速度最大也就是
        Fpclk/8,不过1M多,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2)虽说SPI可以一主多从,但是接一个16位DA,再接一个flash,驱动够不够,需不需要上拉?

网友B:
放心用

好了.速度不是问题,SPI的驱动肯定是够的.
你要实在不放心,加个上拉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