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ISP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使用LPC2106,RS232芯片为Max3232(窄体贴片封装),用NXP的ISP软件总是无法通讯上,换成Spix的3232芯片就可以,是不是Max3232芯片有BUG?还是外部电容不对(用的是104贴片电容),望高手解答,谢了!

网友A:
把波特率降低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9600还是不行

把V+引脚的电容换成105稍好一点,但大部分还是通讯不了

网友B:
串口ISP的问题

硬件怎么连的呢?
是直接从LPC2106连到MAX3232的,还是说中间连了光耦隔离的呢?要是中间用了光耦隔离,光耦的速度也是个问题。

楼主:
直接从LPC2106连到MAX3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