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低功耗的ARM芯片吗?

楼主(2008-07-16):
开发一个低功耗的产品,要求空闲模式时的功耗为微安级,前几天做了块样板,用的是LPC2103,测了一下,空闲时功耗在10毫安还多,这对我的产品根本受不了,请问ARM系列有很低功耗的芯片吗?(芯片外围设备不需要复杂,只要能提供IO口和I2C或者SPI即可).  请高手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网友A(2009-09-27):
产品实现低功耗,除了ARM芯片以外的芯片也要考虑低功耗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做了没有。

网友B:
LPC2103经过降频,关闭不用外设。可以降低电流!

网友C:
初MCU外,还有外设要注意的。

网友D:
STM32是目前唯一能做到微安级的arm

网友E:
据说msp430,用一个苹果就可以供电

网友F:
据说msp430,用一个苹果就可以供电
引用 网友E:

也没有这么夸张吧

网友A:
ARM的GPIO要配置成输入模式。这样电流也会减少很多(毫安级的)。

网友G:
呵呵,应该不多吧

网友G:
就我所知,ARM中的电流都不会达到微安。

网友G:
不过也不好说,停天好好看看

网友H(2010-04-22):
低功耗可以看看EFM32G ARM CORTEX-M3 的MCU,休眠时0.9uA电流

网友I:
这广告也太晚了吧,都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