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读写SD卡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版主,搜到一篇如题的帖子:

LPC2214和LPC2132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来源:21ic 作者:risUn007 栏目:ARM技术
lpc2214和LPC2132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同一段程序,为什么2132的可以读SD卡,2214的不可以,我连管脚都没有变!

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zlgarm 于 2006-4-3 10:12:00 发布:

--------------------------------------------------------------------------------

re
注意SPI从机片选引脚,2214的该引脚要用一个电阻上拉,其次对该引

脚也要进行初始化,才能将2214用作SPI主机.

请问:你说的SPI从机片选引脚是P0.7/SSEL0脚吧,既然这个脚要上拉,那是不是就不能用它连接SD卡卡座的CS脚了?为什么LPC2138的这个脚就不用特别接上拉电阻?
我在用LPC2138接SD卡时就用P0.7/SSEL0交接的SD卡卡座的CS脚,能成功对SD卡读写,现在我用LPC2214接SD卡,接线引脚都没变,可是不能进行读写,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2009-09-25):
"SPI从机片选引脚,2214的该引脚要用一个电阻上拉,其次对该引脚也要进行初始化,才能将2214用作SPI主机."
请问:“SPI从机片选引脚 初始化”具体怎么操作。是初始化为SPI模式,还是GPIO 模式,还需要做其他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