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378的jtag编程失败

楼主(2008-07-17):
产品已经做好了,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用jtag口烧程序,经常会出现烧着烧着,突然就上不上了,然后必须用isp重新擦出后正常。
   导火索:两块不同板的程序烧错了,接着从新编程(jtag)失败。
   现象:  能检测到芯片id,发现不了flash id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查了一遍程序,由于没有用周立功的模板,根本没有写保护那一段吗。
原来从来没出现过。

网友A:
俺布的板,jtag连不上,郁闷中......

网友B:
读FLASH

能检测到芯片,读不到FLASH的原因我遇到过,是晶振没有焊接,焊接好晶振就行了,虽然片内有震荡;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的板搞定了,虚焊了~~

现在用h-jtag烧录的程序下去,没点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有哪些设置? 用AXD载下去的,可脱机正常运行~~~